[创维]
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10-18):
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创维42E60HR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台创维42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,测电源板各路电压正常,再测逻辑板没有12V供电,顺路查倍频板输入12v电压正常,测U1P3482电源IC芯片2脚12V有,7脚12V高电平正常,但3脚没有输出,应该是3.3V/2A说明该块内部损坏,手里有个MP1482查阅资料和P3482完全一样,换上试机2天温升正常代换成功。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1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1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2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2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3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3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4

液晶电视开机白屏有声音4

  后续:其实从图上来看就是个开关控制电路,完全可以用一只场效应管对应连接就可以应急代换,该电路芯片功率要求不大,只要满足3脚输出端达到2A以上都可以代用,像P3482.P3502.R9888.MP2307等等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可能也可以用FR9888代换

网友(2018-12-24):
很好,这个可以收藏一下,留以后相似情况时用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用一只场效应管对应连接就可以应急代换,怎么代换啊,?

网友:
代换得看电压哦          弄不好  冒烟

网友(2019-02-02):
代换得非常成功,没有费尽周折

网友:
高手,这个电视电板维修还不会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手,            思路清晰

网友:
可以用5A降压模块代换,代换多例成功率高,也很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