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烤箱有用吗 大家都有吗 打算买个的 新芯片老是爆掉

楼主(2018-10-18):
  以前做了很多G86-631升级了,但是不知道怎么的,最近G86-631老是起泡,爆掉了,短路没法用了。有一次订了三个前两个都起泡了,最后一个好歹没有,本来能挣一百多的,这下都赔钱了,所以打算买个烤箱的。
  但是专用的芯片烤箱都好贵呀,最便宜的三百多,贵的好几千,感觉偶尔用下不值当的,不知道用普通的烤中药材的烤面包的烤箱行不行?
  大家都用烤箱烤新买的芯片吗?拆机的那种还真不容易爆掉,但是全新的很容易坏呀。

网友A:
我一直用土炮摇的,感觉只要稳定把握的好,没关系的,不需要烤箱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直用土炮摇的,感觉只要稳定把握的好,没关系的,不需要烤箱!

   BGA也不用,直接用两个热风枪摇出来吗?厉害了

网友:
用烤箱成功率高点,以前在修洋垃圾苹果笔记本那儿上班时,所有主板 芯片 要烤12个小时才允许上BGA.

网友:
该弄的工具还是要弄。

网友:
换无铅BGA必须上烤箱至少2小时上BGA机器。做有铅可以不上烤箱,有铅200度基本就化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