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75M-D3V R2.0触发掉电瞬间无复位 实战经验

楼主(2018-10-18):
技嘉GA-B75M-D3V R2.0触发掉电瞬间无复位 接板是二修板 上电瞬间测量CPU 桥 Vtt 1.8 1.2 电压都出来了 IO 电压检测也正常 这里绕过200字其他各种检查 相信大家知道碰到上电无限循环故障都比较头痛 各种电压小信号 都会引起触发掉电 注意这个板是掉电瞬间无复位,直接给结果 原来是主BGA 边上SATA边上(个电阻腐蚀 这个板我没有图纸所以这个电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(大家谁有图纸看一下这个电压是做什么的 大家参与进来发表学习) 右边3.3经·过一个电阻分压好板有3.3故障板只有1.2V 换了电阻立马亮机,上一家同事 我看关键点都动过了 没有解决 这个结果希望能帮到大家 顺便请大家给我加分 上迅维6-7年等级还是维修学徒 哎哎 很多帖子都不能分享 等级不够!再次感谢大家为我做这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加分,这是我的动力!!

网友A:
没有复位的,先从桥是否得到PG查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复位的,先从桥是否得到PG查起

没有图纸 点位 没办法查 有些板只有凭经验了

网友B:
具体是那颗,被你的图挡住了。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谢谢。 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具体是那颗,被你的图挡住了。

图片手指的方向 有个小电阻 有张图片的!

网友:
现在下载分要求太高了,都要水贴才行了~~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太谢谢了学习中

网友C:
修个主板收多少钱?????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修个主板收多少钱?????。。。。。。

一般刷BIOS这些40起步 你们那边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刷BIOS这些40起步 你们那边尼?

同行30都干了,,,,,,,不行了,,,搞手机吧一百都不会搞价,,,,

网友:
是那一颗呀?看不清呀,应该拍下腐蚀的样子嘛

网友:
总觉得拆一次。都麻烦。清灰也麻烦。特别是油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