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la-d993p 谁有这图纸啊

楼主(2018-10-18):
戴尔la-d993p 谁有这图纸   主板烧了个洞  挖一圈  还是短  板层之间有烧黑的痕迹  没有图纸 不敢在挖了  挖多了  也不知道如何补线  板子新  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这个可能没有,不好找的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图纸没有的,,按无图来维修吧,,,,,,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真是难修

网友A:
请问dell7467玩吃鸡时电流4.2A充电越充越少,电池电量到10时开始卡机(玩游戏很卡),玩其他正常充电,原装4.74a的电源一样,10a可调一样。遇到这种奇葩问题,不知道有没有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dell7467玩吃鸡时电流4.2A充电越充越少,电池电量到10时开始卡机(玩游戏很卡),玩其他正常充电,原装 ...

没有 你这奇葩问题  刷BIOS  试试

网友B(2019-03-07):
我手上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在修进水。不知道你还要不要这部分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上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在修进水。不知道你还要不要这部分电路。

谢谢  客户不修了

网友:
这么新的机器哪来图纸  TB问问看有没有

网友:
中层断线或者短路了,建议楼主换板的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