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红米note4x无限重启

楼主(2018-10-18):
客服要换电池,换完无限重启,换回原来的还是无限重启,有时候插着充电器能开机,过几分钟又自动重启,各位大佬救救我。重新扣电池然后插充电器出现这个图

网友:
识别不到电池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一般是检测电路问题。看看电池座松没有,电池座外围的小件有没有掉,测下检测脚的阻值了。你能搞定的

网友:
  没有识别到电池!! 电池检测电路或者再换一块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检测电路问题。看看电池座松没有,电池座外围的小件有没有掉,测下检测脚的阻值了。你能搞定的{:4_11 ...

哪里能买国产机的图纸和阻值数据啊老哥

网友:
看下充电ic

网友:
先双清下试试,你原来换的电池是原装的吧?好了和大家说下,电源芯片周围大电感的电压也测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