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i5笔记本开机后死机能进bios

楼主(2018-10-18):
一台l联想i5笔记本 主板号是:DAOKL7MB6E0 REV:E故障现象为:开机过logo画面后死机  (可能是进到 读主板信息??-读硬盘?? 操作系统??  这些步骤,反正是死机了)
死机前 可已进入bios
移除硬盘故障一样。
这是什么情况呢。 有大师看到给指点以下思路。

网友:
死机时屏幕黑屏无光标。死机时屏幕黑屏无光标。死机时屏幕黑屏无光标。

网友A:
楼主形容的是不引导吧    能进pe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形容的是不引导吧    能进pe吗?
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不能

网友:
是死机,不是卡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 一样无效。 是桥挂了吗?

网友:
这板只有一个桥,南北桥应该一起。 按理进到LOGO画面后,系统应该是读取外设信息,如硬盘,显卡,pic,usb等信息。
管理外设是南桥做的。。估计是南桥挂了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对外设是可以引起的,声卡,网卡这些都能引起死机

网友B:
问题是开机亮了logo就黑屏?看是不是双显卡,屏蔽独显试试。我今天修到一个hp就是开机亮了一下就黑屏,刷bios,屏蔽独显都不行,图纸也没有,最后测到屏接口有条线开机3.3v,黑了就没有了。我就拉了一个过去就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开机亮了logo就黑屏?看是不是双显卡,屏蔽独显试试。我今天修到一个hp就是开机亮了一下就黑屏,刷bi ...

黑屏,排除屏坏的话,要不要图纸,都一样的修,屏接口的排针脚位图,论坛都有,话说,,,你换头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黑屏,排除屏坏的话,要不要图纸,都一样的修,屏接口的排针脚位图,论坛都有,话说,,,你换头像了?

换了很久了呀

网友:
桥或者CPU问题,换个CPU试试啊哈

网友:
刷BIOS,改ME试试,先试简单的,再搞复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