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B091P 待机正常,触发0,02 3秒后自动掉电维修!

楼主(2018-10-1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-B091P 待机正常,触发0,02  3秒后自动掉电维修!
版号:

故障: 待机正常,触发指示灯亮,电流0.02  3秒后自动掉电!
维修过程: 拆机,测待机电压3 5V正常,示波器打后级波形平稳,没有杂波。 测3 5v二级转换电压对地值正常。看了下板子是全集成的,CPU干了一切活了。。  这种全集成的桥,出现电流上不来,时序不继续的情况,先想想RTC着部分。 实测纽扣电池 0.34V。 不对,上图:

图上可以看到电池电压进过一个电阻PR106直接到了双二极管PD101 ,换个新电池,测试电阻左边3V 右边 1.35V 不对。看来后级有东西拉低了电压了。 看下下图纸后级就只有一个电容了,然后直接进到CPU里面了。

想了下先移除了电容,测试还是一样,那应该是CPU拉低了,这就麻烦了。 后来做了个小实验,直接插电,直接短接待机电压那边的电阻,测了下RTCVCC电压3V正常,待机电流没变化,按开关,电流嗖嗖的上去了。显示了。

网友:
hao好惊险, 还好CPU 没有 报废

网友:
你这个大胆试一下,,,,有点可烧CPU哟

网友:
是RTCVCC下面的电容坏了吗?把后面的电压拉低的

网友:
后来做了个小实验,直接插电,直接短接待机电压那边的电阻,测了下RTCVCC电压3V正常,待机电流没变化,按开关,电流嗖嗖的上去了。显示了 到底是电容坏了还是电池坏了呀

网友:
那你的意思是哪个电阻阻值变了 导致3v不能正常过?

网友:
没有看到最后的结论

网友:
既然短接正常,肯定是电阻的阻值不正常啊

网友:
没看明白!

网友:
新人學習了,原來如此,感謝分享維修經驗~~~

网友:
意思是最后用的待机3v做的rtc供电???这样会不会太安全,还有到底是电阻变值还是电容拉低的电压呀

网友:
短接的pr105吗?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短接的不是很清晰

网友:
RTC 尝试过 将电阻 换2.2K 的可以过去3v  测试正常亮机功能正常

网友:
应该有电容漏电 要不就是桥RTC模块挂了

网友:
小电池没有电了 也上去  大家要主要啊

网友:
可以理解为电阻有问题导致的电压不正常吗?

网友:
你能不能再做个试验,用原阻值电阻代换一下,看电压是否正常,明确那不分出现问题?

网友:
得出的结论是电阻坏了,电容没有坏? 对吧

网友:
典型的RTC电路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赶紧看下,这个机子还没碰到过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现在的CPU坏的真多

网友:
还是没说清楚

网友:
有些电容坏还真的测不出来,只能一顿乱拆

网友:
电阻阻值变了 导致3v不能正常过?

网友:
遇到很多 要么氧化 要么南桥

网友:
只要可以用就没有问题cpu,亮机了就可以 能用

网友:
是不是桥坏了? 小电池没电 除了RTC 电路 可能就是桥坏了

网友:
rtc坏的多

网友:
学习了,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,现在有思路了,累积经验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你这么做会不会电池很快就用完了呀,会不会是二极管坏了呢,或是电阻有问提 在或者电容有剖,就这么几个东西都换换看一看,给个标准答案呀

网友:
你有没有测一下RTC到CPU的电流?电流正常的话没毛病,否则会很快把电池的电放完了。

网友:
我也没有看太明白 可能功力不够

网友:
楼主确实修得也算顺利,不过让我们看官有点模糊,最终也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引起的,只知道借用了3.3V供电就好了

网友:
好像没讲清楚。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点茫然呀,楼主出来解答一下,是不是电阻限制了电流?

网友:
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坏了呢?最后怎么解决的?说清楚一点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