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P 无振铃无外放 免提灰 听筒无声,奇葩案例

楼主(2018-10-18):
接收一台6p,故障为无外放无听筒,到手加焊了音频,测试故障排除,但是隔天又返修,经过测试发现在放歌的过程中拍打手机会无声,考虑大音频更换过,打阻值也正常,就把故障锁定在小音频,更换小音频涛声依旧,打值也正常,这里有个奇葩现象就是录音正常,但是播放录音,听筒和振铃均无声,难道听筒跟小音频有关系?听筒座子阻值也正常没发现异常,先从免提无声入手吧,因为更换和打值都没发现异常,就打电压,发现小音频的复位没1.8v电压,原来有阻值也不能代表正常阿,差点给退机了,直接在旁边1.8v供电上接10k电阻飞线到小音频的复位电阻上,装机测试正常,拍打手机也不会出现声音突然没有的情况,听筒也奇迹般的好了

网友:
厉害这样也可以

网友:
阻值与供电本来就都需要查的,楼主技术精湛

网友:
我亲测过,这个小音频复位,就算是好板开机也测不到1.8V,但有的直接借旁边的1.8V就能修好外放,不用串电阻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精湛

网友:
难道是上拉不足,或者供电不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