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盘]
U盘无法打开,插入提示格式化数据恢复案例

楼主(2018-10-18):
U盘无法打开,插入提示格式化数据恢复案例

  接到顾客的故障U盘进行数据恢复,顾客称U盘无法打开,插入提示格式化,按照提示要求格式化提示格式化失败。顾客的故障U盘是金士顿16G的USB3.0可移动硬盘,同事检测下排除了芯片固件问题,故需要来进行底层数据恢复。

  将故障U盘接入数据恢复平台,确定故障与描述一致,顾客要求全部恢复数据,其中包括【Word】【Ecel】【TXT】和一个视频专用驱动程序。插入提示格式化,判断DBR损坏,其中可能是大小损坏,MFT损坏、簇数损坏等,无法完成格式化判断为,目录结构出现问题。

  下面开始制定恢复方案,首先确定是NTFS的分区还是FAT32分区还是EXFAT的分区,确定之后依据各分区不同的特点寻找DBR BAK,找到DBR BAK后还原到DBR位置,修复完成DBR后,向下寻找目录表,修复目录表。

  用底层编辑软件打开故障U盘,发现此U盘是一个可以进行U启动的启动盘,故可直接观察其MBR,通过观察其MBR,发现该U盘分区为NTFS分区,NTFS的分区标志为07H,FAT32的分区标志为0CH,,通过观察MBR可以得到此分区的位置与大小。

  跳转到分区,发现DBR被FF填充。故全盘从下往上倒搜55AA搜索条件为512=510,搜索到DBRBAK后,黏贴至DBR处。保存后重新打开发现故障依旧,我仔细观察DBR后,发现其MFT位置被更改。

  更改好DBR中MFT代表量后,下面来修复目录表,从DBR处乡下搜索46 49 4C 45,搜索条件为:512=0找到后记录,根据MFT MIrr找到MFT位置,发现MFT被删除,黏贴过去之后保存。

  U盘正常打开,至此,U盘无法打开,插入提示格式化数据故障恢复完成。

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(何天朗)提供

网友:
用DG扫下也可以的,方便快捷。

网友(点评):
这种问题用DG基本不成功的

网友:
哎看吧,看到会用WINHEX 真是羡慕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11-29):
值得研究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是硬件故障?以及如何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?家里有2个U盘都是提示这个,在抽屉里很久了,,,,,,谢谢

网友:
传说中的手工恢复吧   谢谢分享  传说中的手工恢复吧   谢谢分享

网友(2019-02-12):
这个不光是懂WINHEX,而是要懂文件系统

网友(2019-04-02):
谢谢大佬分享  谢谢大佬分享    学习一下

网友:
覆盖的不够完整,这种可以恢复!

网友:
win hex很强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在哪里可以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