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笔记本V 370. 无线全部能用,一会上图,怎么办,网卡也认就是不能用

楼主(2018-10-18):
(图片)

网友A:
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就行

网友:
键盘组合键,硬无线网卡开关都试了,还是不能解决问题,故障如初

网友:
驱动也装了一下,没有解决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就行

你说的办法确实解决了问题,谢谢了

网友:
网卡换了吗?

网友:
重新做一下系统,试试

网友:
找图纸,看看无线模块哪个脚位是开启,把它挑开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