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年a1418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8-10-18):
15年a1418不定时掉电    求支招

网友:
温度高不高   先把系统排除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独显坏了也可能会掉电

网友:
遇到过A1466自动断电  没修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板试一试

网友:
就这么简单的描述?你首先自己有没有拆机查供电啊之类的,如果是混分的鄙视

网友:
这机器电源是通病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电池的事

网友:
电源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