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A8150闪屏,是屏坏了吗

楼主(2018-10-18):
联想启天A8150闪屏,是屏坏了吗?
闪屏

网友:
你先换个屏试试呗,坏屏能亮的就行,维修店爆屏应该还是能找到的吧

网友:
当然是先三板斧子干一下 来个替换法

网友:
有可能是,也可能是主板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看输出接口的各类信号是不是正常,正常的话就得怀疑屏了

网友:
三板斧子干一下 来个替换法

网友:
不一定屏的故障 具体要查相关条件才能准确定性的

网友:
不一定哦

网友:
可以先代换一下,,,,,,,,,,,,,

网友:
试过显卡驱动问题导致闪屏的,仅供参考!

网友:
是开机就闪,还是进系统后闪?换屏试一下,不行就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呗,坏屏能亮的就行,维修店爆屏应该还是能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