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x310uv 2.0 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18-10-18):
只要把图中黄点的电阻换到红点那里就行了,我的机器是0.4几不显示。

网友:
可以吗?收藏下备用,以后遇到试下

网友A:
那个实物图是最后元件的位置吧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实物图是最后元件的位置吧,,,,,,,,,,,,

是的,那个是改完后的位置

网友:
收藏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遇到就不用碰壁了

网友:
收藏下备用,以后遇到试下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、

网友:
好几个帖子包括这个用ux310u就搜不到

网友(2020-02-03):
收藏了, 留下备用,这个是干货

网友:
强大了 这案例!!!

网友:
借宝地使用刷个下载几分 谢谢!

网友:
借宝贴赚个积分。学习路过

网友(2020-06-16):
我屏蔽了没有用

网友B:
楼主你这是不是移动了三个电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这是不是移动了三个电阻?

太久了记不得了,但是华硕的内存识别信号如果是dimm 开头的话,一般全置高就可以了

网友(2020-08-25):
楼主方法亲测是可以的,“LIAOCH20”说的不知道对不对,不过我这块主板,确实是DIMM_SEL全置高

网友(2020-10-16):
我的这板子移动电阻也是不显示,cpu盖白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