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61M和IS7XM 这两种主板那位大神会通过软件写入BIOS

楼主(2018-10-18):
联想 IH61M和IS7XM这两种主板那位大神会通过软件写入BIOS,请和我联系,说一下怎么写,给点技术费给你,谢谢!!!!

网友:
联想 IH61M和IS7XM这两种主板这个也想学习一下

网友:
用烙铁拆下来吧,我手上的ih61m不拆机也没法写入,根本读不出来spi

网友A:
能用软件写最好了,方便省事,求大神快快出现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用软件写最好了,方便省事,求大神快快出现!!

这个应该不难吧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不难吧?

两种主板都是双BIOS,确定会写吗?

网友:
都想得到免费的修电脑方式,还是直接用编程器写,很快的。
想修电脑,就买编程器,这个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种主板都是双BIOS,确定会写吗?

只写bios就行了,其他的没必要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