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实地 6代接电大短“秒杀”篇(多图)

楼主(2018-10-18):
故障板如下图

目测有进水腐蚀的痕迹,电池座一坨不可名状的物质,清理干净后接电(忘拍照),。                 发现接电大短路,接电大短无非是电池电压供电线路和主供电线路有短路,怎么办,上松香开熏,见下图

接电发现主板B面音频放大器部分的松香快速融化,再更具体的熏它一下

再次接电,音频放大器上的松香立马融化变得晶莹剔透起来,确认过眼神,没错就是它了!                     开启直风枪,温度火力全开,2档春风,10秒内摘下,后又从料板同方式摘下一个音频放大器,清理焊盘,植锡,直风枪还是同方式焊接到主板上,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,咳咳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下来再接电看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接电立马飞起5.2A,还是大短,莫非这个芯片也是坏的?先拆下来再说,拆下来不装再接电,嗯,不短路了,试着开机了

装上就短路,拆掉就不短路了,此刻认定了音频放大器坏了(此前已打过供电线路的值),再从料板拆一个,装上去,接电,大短,再拆,再装,接电,大短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这一步骤重复了四五遍吧!内心已经五味杂陈(是芯片都不会拆了,还是植锡没有植好,又或是安装焊接方面的问题,初级班的一个月我都干了些什么)出去抽支烟静静!

抽烟回来看着这个大短的板子,无解,只好抱着疑问老师:“老师,老师这个主板接电音频放大器短路,我换了不下五个芯片还是短路,老师:“哦,这个啊,昨天那个谁也是这个问题”
那个谁在旁边“…………”
老师打开电脑电路图:“你看这个音频放大器的供电由PP_BATT_VCC电池电压供电,你再看这个PP_L19_VBOOST这个是音频放大器将电池电压内部升压产生的5~8v电压,你所描述的这个芯片拆掉就不短路,装上就短路,排除完主供电线路,电池电压供电线路,那必定是vboost这个线路存在短路,你顺着这个方向查下去吧!

打开原理图可以看到这个升压部分线路只有三个滤波电容!

点位图上的位置,三个拆掉换掉,开机!

到此,维修结束!

网友:
思路清晰 两月不到都能直接干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,老师的思路还是清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