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是电池坏还是充电点路问题,说下思路也可以联想V 370

楼主(2018-10-18):
(图片)

网友:
电池接口上有两个脚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一个信号是从高向低 向下降,是电池检测信号吗,还是什么。

网友:
充放电很快就说明坏了    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

网友:
是的我也经常遇到。电池打红X,用那样方法判断是电池坏,还是主板坏?

网友:
万用表测下电池有没有电,就算电池百分之零的电,如果电池正常的话用万用表测,多少都有点电压。如果没有,哪基本电池坏了。至于主板这边是不是正常,还是测下板子的电压吧。个人经验,大神们多指教

网友:
代换法是最快的  边上就是电池超市   放便的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