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34 不认硬盘 UMT主板820-00045-A

楼主(2018-10-18):
首先主板必须预热3小时以上,必须,尤其UMT主板,
然后再拆,拆下后测量底点电阻正常,片选正常,3.3V
和1.8V正常,更换硬盘!正反面各一个,硬盘和iphone6
手机看似一样,其实引脚定义完全不一样!更换完以后记
得写下BIOS,256的BIOS和512的BIOS不一样,否则
换完了照样不认盘,找不到硬盘,出文件夹闪烁符号!

网友:
这个学习了,要预热三小时嗯,以前都是预热一会儿就拆了,难怪会坏

网友:
请教下楼主,这款板如果不做预热,直接拆会有什么后果啊

网友:
我的就是刷错了 不认硬盘,有没有512G的BIO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