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S断板WIFI信号弱,怎么飞线解决

楼主(2018-10-18):
苹果6S断板WIFI信号弱,怎么飞线解决.

网友:
师傅厉害 技术 顶呱呱    值得向你学习

网友:
高,实在是高,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上面就那么几根线,连起就可以了

网友:
还有这个地方断板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555555555!!!不错   这是蓝瑞软件吗!

网友:
就 直 接 飞  假 天 线 不 够  用 吗

网友:
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信号弱呢。是芯片问题还是天线问题呢

网友(2018-12-06):
飞一下吧,我记得这里没什么原件,搬板就麻烦了点

网友:
必须赞一个,,这样都能接。。。

网友:
你6        你神

网友:
道路很曲折,维修需要耐心个执着!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,楼主大爱无私。感谢楼主值得好好学习!

网友:
不错,学习一下,谢谢谢谢谢谢谢不错,学习一下,谢谢谢谢谢谢谢不错,学习一下,谢谢谢谢谢谢谢不错,学习一下,谢谢谢谢谢谢谢

网友:
飞一个10cm长的漆包线信号就很强 够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