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种接口有什么区别,可以通用吗?

楼主(2018-10-18):
(图片)

网友A:
一个是PCIE 总线 一个是SATA总线,六代以后的CPU才支持NVMe协议的SSD,

网友B:
一张图片说明区别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PCIE 总线 一个是SATA总线,六代以后的CPU才支持NVMe协议的SSD,

这两种都有NVMe协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张图片说明区别,
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