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K650D-i5 D3\6-71-W65S0-D02

楼主(2018-10-18):
这个机器有个通病,就是风扇狂转后自动关机,是一个
三极管
问题,Q5三极管(是六脚的) 风扇控制的,EC识别的,短接就好。
通病
风扇狂转

网友:
以后遇到的可以试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这个Q5是怎么短接的 谢谢

网友:
怎么短接,我有一个,刚开始不开机,刷完BIOS能亮机了,就是过一会儿风扇狂转,自动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