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插电池充电器无法充电

楼主(2018-10-18):
挺奇怪的一台电脑   macbook pro 1278
插着电池,充电器不进电到主板上,电池正常放电 可以开机 ;只是电用完了 不能冲 也不能开机
主要 让我头疼的是 如果把电池拔掉 以后,插充电器是通电的,并且 在主板通电以后再把电池插进去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 也可以给电池充电;
前提就是必须要把电池拔掉 再插充电器,电才能进主板    才能把电池扣上。

电池换了 不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充电芯片的检流电阻看看坏了没

网友:
充电电路好像不大好修呀

网友:
电源加电池时,,是不是没有检测到电池,,,,,,,,,,,,

网友:
悟性太低 没办法送修吧
你上一帖子测量数据不是告诉你检流电阻有问题通病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悟性太低 没办法送修吧
你上一帖子测量数据不是告诉你检流电阻有问题通病吗?

两个不同的问题啊,通病那里正常  我学过的都查了  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不同的问题啊,通病那里正常  我学过的都查了  都正常

如果正常充电芯片不会说17 18脚电压不相同,你测量的17脚1.8V 18脚2.3V,换17脚外电阻R705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