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用来粘接铜管的白色胶水叫什么

楼主(2018-10-18):
师傅们笔记本用来增加铜管和散热片的铜管和铜片。是怎么沾到原来的散热片上面的。那种白色的胶水是什么

网友:
908胶,一种低粘度阻燃性双组分加成型有机硅导热灌封胶,你淘宝搜导热胶也能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