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LE32D99通电,指示灯亮红灯不开机

楼主(2018-10-18):
TCL LE32D99通电指示灯亮红灯,按键遥控都开不了机,测量5v是正常的,我是新手,还需测量哪里,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:
5伏以下的电压。芯片需要的电压

网友A:
如果排除了电源板,应该是主板上电源芯片有问题,查一下

网友:
强制开开机看看主电源工作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排除了电源板,应该是主板上电源芯片有问题,查一下

三合一的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排除了电源板,应该是主板上电源芯片有问题,查一下

3.3v和5v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