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电视LCD32K73通电指示灯亮不开机

楼主(2018-10-18):
TCL电视通电不开机,5v正常,12v只有5.9v,24v有16v多,该怎么检测,请师傅们指教,谢谢

网友:
换掉电源板,如果你修不了的话

网友:
感觉主电源后级可能性大点,查查反馈和主电源芯片

网友:
PFC工作没有?测380伏有无喔,,有 就是主电源问题  ,无 那先就是负电源与PFC 问题

网友:
电压被拉低了,通俗点叫有短路

网友:
最好先判定是那一块出的问题,再入手维修.盲目动手只会问题越弄越复杂。

网友:
电压全部偏低肯定后级有局部短路,先空载测试,检查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