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一苹果机奇怪故障

楼主(2018-10-18):
12年a1466进系统之前usb接口用不了,触摸板和键盘又是正常的。。。usb接的键盘和苹果系统安装u盘或者uefi的pe都是认不到。。在网络下安装了苹果系统之后进系统又发现usb可用了。。。哪位大哥有相关经验请赐教!

网友:
看图找USB相关电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打一下驱动

网友A:
usb接口能用了,,再多烤烤机,,没问题也可以交用户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接口能用了,,再多烤烤机,,没问题也可以交用户了,,

系统是同行装的,客户要装win7。。。我也想着把硬盘到别的机器上装好了再装回来,那样可能收不到钱,所以也不想费那个劲儿。。。

网友B:
同行老是拿亲戚的机子来修 只给几十 这样的同行还要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行老是拿亲戚的机子来修 只给几十 这样的同行还要不

哈哈,都是套路呀。。。没说是自己的机器就不错咯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硬件有问题几十不能修。

网友:
系统的问题 ,    肯定 的 。..........

网友:
   可以找机器装好系统在上好就可以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同行老是拿亲戚的机子来修 只给几十 这样的同行还要不

哈哈哈哈  看来大家都遇到一丘之貉  还真的是有的商家拿来就说是自己的 我TM的想骂人 你舍得用那么多苹果啊 你逗我玩呢。。搞笑 该收多少一样收多少 管你是谁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哈哈  看来大家都遇到一丘之貉  还真的是有的商家拿来就说是自己的 我TM的想骂人 你舍得用那么多苹果 ...

说得是啊 有时间也只有少收点 他不可能天天来大姨妈吧

网友:
能用了就好了

网友:
好了就好

网友:
说得是啊 有时间也只有少收点 他不可能天天来大姨妈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