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这给MOS管是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8-10-18):
图片上的呢给符合MOS管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样的管子什么上边有,脚位是呢个带焊锡的,MOS管样子是和旁边的呢个一样。

网友:
复合MOS,具体型号不解

网友A:
这个上面有型号的 直接搜索这个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上面有型号的 直接搜索这个资料

上边的型号我是照着搜索了一下,可是网上没有找到这给型号的,淘宝上边的也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