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联想E52-80

楼主(2018-10-18):
机器不亮机!跑0.8 在论坛下的都不亮买了个原厂的刷上OK!

网友:
好的亮机正常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18-11-25):
亮机正常  谢谢 加电后会掉电重启几次 然后开机就正常了

网友(2019-09-17):
放心下载 版号一样就没毛病 我这个是i7 的 上电0.5左右掉电 可以重启  刷了这个 1.0A左右停几秒掉电重启就亮机了  第二次开机也很快 风扇也不狂转 多谢老铁  350大洋到手

网友(2020-08-21):
这个开机快,无线网卡正常,7代独显。感 谢

网友(2021-07-29):
开机快好用

网友(2021-10-28):
刷BIOS失败了,刚好测试一下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A:
补充一点,一台I5-7500独显E52-80升级BIOS失败,点不亮了,使用编程器将这个BIOS刷入后开机正常。但显示的是E42-80,需要修改型号、序号、网卡MAC地址。因为没有联想的修改工具,只能用二进制文件编辑器打开BIOS文件
在地址80244b、82065b是型号,820540 是SN,821000 是MAC地址(MAC地址在主板上帖着),修改后重新刷写BIOS正常。

网友(2021-11-27)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点,一台I5-7500独显E52-80升级BIOS失败,点不亮了,使用编程器将这个BIOS刷入后开机正常。但显示 ...

这是高手啊,会自己改BIOS的都是人才啊

网友(2022-12-13):
谢谢楼主分享,正在修这个机器,谢谢

网友:
只要板号一样就可以刷吧

网友(2023-02-15):
刷了楼主的BIOS效果很好,不但能亮机而且速度很快。显卡驱动正常,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MAC地址都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