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,数字型三极管导通条件,npn/pnp电流流向区别

楼主(2018-10-18):
(图片)

网友A:
箭头方向 就是电流方向 。对于场管,刚好相反。这么理解,错不了。

网友:
数字管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理解为R1 R2一样大就行了 有的管子R2是开路的

网友:
小白同问,求大神科普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箭头方向 就是电流方向 。对于场管,刚好相反。这么理解,错不了。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