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40 BA41-01297A 电流0.6

楼主(2018-10-18):
三星R440 BA41-01297A  电流0.6  不过内存  内存复位没有  大电容换了  CPU有供电 VRM3_CPU_PWRGD没有  加焊U512CPU供电IC  VRM3_CPU_PWRGD正常出3.3  电流跑起来了  点亮了

网友A:
加焊TPS51621过几个小时又不出VRM3_CPU_PWRGD  把TPS51621的37脚的对地电阻换330欧 VRM3_CPU_PWRGD又出来了

网友:
太神就是屌

网友:
这样修后,会不会返修,,,,,,,,

网友:
这样没找到病根   估计会返修

网友:
37脚应该是电流反馈脚吧?那个脚的电阻阻值偏大了还是怎么回事,换个330欧电阻就好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加焊TPS51621过几个小时又不出VRM3_CPU_PWRGD  把TPS51621的37脚的对地电阻换330欧 VRM3_CPU_PWRGD又出来了

加焊TPS51621换330欧 电池可以正常   用电源有时不开机    还是要换掉TPS51621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TPS51621换330欧 电池可以正常   用电源有时不开机    还是要换掉TPS51621才行

换掉TPS51621过两天还是一样   后来发现CPU供电没开机也有0.2几电 把两个上管Q533Q534换了OK

网友(2020-09-26):
这样加焊两三天就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