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T50的进纸感应器,和驱动电机如何断好坏?

楼主(2018-10-18):
上图,T50打印机两灯一起闪。一般来说,都是先检查这两个东西。没有替换零件判断,驱动电机的数字表测量数值是30,这进纸感应器,结构一边是光敏二极管一边是接收二极管。不知如何测量?怎么才为好的。那位知道呢?

网友:
导轨缺油,废墨泵,如果改的连供的话,墨管长度调节不合适,小车受阻也会吧!别上去就怀疑电机

网友:
今天拆出来,吹进纸感应器,毛刷刷。再装进去了。也打印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