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秒杀iPhone6s通病失败反被烫伤,最终成功

楼主(2018-10-18):
这板子拿过来就是开机定电流250毫安,一看就是6s最常见的U2损坏,拆吧!

从别的机器上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去后开机亮白苹果了……以为大功告成!

结果无限白苹果重启,还不联机.......向同学借了个总成插电脑无反应,观察了下电池也不充电。.......

所以当时就怀疑管充电的有不对劲的,查到一路......pp3v0_Tristar供电与其相连电容有短路

立马开心拆下其中一个....结果一上电指南针大短路......手刚好捏在那里烫掉一块肉.....爽.....

把这个讨厌的小东西拿走后.....亮机且联机了...

总结下,通病只能提供一个方向还是要仔仔细细去查找一下原因的....

网友:
amazing!unbelievable!不是我吹牛,小伙,就这技术说是维修界的风向标也不为过啊

网友A:
请教下你电脑上面的电路图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下你电脑上面的电路图是什么东西

pads的看图软件,看点位的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