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用迅维2000A

楼主(2018-10-18):
刚买的2000a之前用的936,咨询大家个问题,烙铁达到设定温度后,温度不稳定上下跳动是正常的吗,比如我设定280度,达到设定280度后,温度还是在上下变动,这样正常吗,因为之前烙铁设定好后,温度达到了,就定在设定的温度不会变动

网友A:
正常的,高频的就是这样的,原来是设定温度的,所以以为温度是怛定的,其实也是在变化的,2000A这款烙铁我也在用,温度可以,就是现在买不到1.2M-1.5M超薄烙铁头子,头子太厚了修本子还是很不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的,高频的就是这样的,原来是设定温度的,所以以为温度是怛定的,其实也是在变化的,2000A这款烙铁我 ...

嗯,谢谢,烙铁工作时温度会有波动,我的是不工作时浮动也特别大,可能是手柄接触不好或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