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玩家国度M 8 H 主板点位图。

楼主(2018-10-18):
(图片)

网友A:
你这主板是不是刚还是,不定时重启,加焊CPU底座 成没复位。风闪转一下就断电

网友:
ROG MAXIMUS VIII HERO 华硕玩家国度 点位图 Q:60109807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主板是不是刚还是,不定时重启,加焊CPU底座 成没复位。风闪转一下就断电

不是,00不跑码,没复位,座子内存部分没空焊,到桥之间的不好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