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数一数,看看还有几条线。

楼主(2018-10-18):
大家数一数,看看还有几条线。这回看一下谁。。。的线多。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完美解决。

网友A:
修好了就好,不过这个焊工真的是不敢恭维,不就换个芯片,搞得那么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就好,不过这个焊工真的是不敢恭维,不就换个芯片,搞得那么脏。

以免氧化,,反正是自个用的,盖上后盖就没人发现.

网友A:
歪道理,这个方法是你师傅教的?说这样可以防氧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歪道理,这个方法是你师傅教的?说这样可以防氧化?

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怎么知道的。

网友:
有线不是说要压屏,芯片也会引起有线.

网友:
有线我会当它是TAB的问题  直接不修 芯片还能有这样问题

网友:
有的联想也有好几条线。难道换芯片就可以了?

网友B:
我觉得应该不是芯片问题。只是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TAB 。等后续吧。哈哈。

网友:
有线我以前都是直接不修,不应该是芯片吧!!

网友:
亮线可以修复吗

网友:
哈哈,出这么多线,你焊主心片能好,  不要误导小白好吗??、

网友:
不科学  线跟芯片有关系吗

网友:
明天再发视频给你们看一下,哈哈哈哈.........

现在喝茶外面.没有在店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应该不是芯片问题。只是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TAB 。等后续吧。哈哈。

不是吧,才过了两天,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多多。。。。。。这么大 大..................
"亮线"

这怎么修呀?

这还了得,哈。。。。哈。。。。。

视频怎么上传的呀,我上传的优酷了,地址如下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zg3ODg5NjQwMA==.html?spm=a2hzp.8244740.0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吧,才过了两天,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多多。。。。。。这么大 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..................
" ...

这是屏自检。。没有收到信号吧。

网友:
等我有换下的屏也试下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应该不是芯片问题。只是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TAB 。等后续吧。哈哈。

我今天又发贴了。去看看我的显示器,答案就在其中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78696&page=1&extra=#pid1755328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