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P重摔不开机搬板保资料维修

楼主(2018-10-19):
客户拿来是不开机的机子,DFU模式,刷机报错40。学了六个月的手机维修,在学校里有过搞CPU的经历,但都没搞好这次就当试试手吧!

清理好焊盘,值好锡,准备装上!

开机电流70HA看到这个电流非常的开心。接下来就是刷机看报错。

报错40说明CPU已经装好了!

看到久违的苹果标志!

装上硬盘后能开机了!很开心
接下来,就是把主机码片,基带,基带码片搬过来。

搬好

开机了,输入密码恢复资料

维修到此结束,谢谢各位的观看!本人新手,可以多多的交流!

网友A:
收费起码500+,不然不划算

网友B:
佩服啊,cpu问题我只有退机,难得折腾。

网友C:
搬板是不是 搬CPU  基带 基带码片  WIFI  硬盘就行了啊。不懂手机。

网友D:
搬板现在也要看什么机子了 不值钱的就划不来了 但维修来讲 确实还是很考验维修师傅手工的

网友E:
这种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呢这种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收费起码500+,不然不划算

亲戚的机子他说想保资料就试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佩服啊,cpu问题我只有退机,难得折腾。

仔细一点弄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搬板是不是 搬CPU  基带 基带码片  WIFI  硬盘就行了啊。不懂手机。

WIFI不用呀,如果你有仪器解码WIFI,就不用换WIFI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搬板现在也要看什么机子了 不值钱的就划不来了 但维修来讲 确实还是很考验维修师傅手工的

可能这机子有惊人的秘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种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呢这种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呢

可以把资料转移出去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把资料转移出去呀

有锁屏密码就移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