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苹果A1466灯不亮

楼主(2018-10-19):
接同行一个苹果笔记本A1466 2013看的机子。说不通电。
有带充电器过来。用充电器灯不会亮。直接上电流表。灯
也不会。待机电流很小。0.013多。苹果一般灯不会亮应
该是没公其点电压。二话不说。直接拆机维修了。打了一下
公其点的电感,果真是没有公共点没电压。对地阻值正常。
公共电的管子的G极高电平。肯定不会导通过去。保护
隔离集成是ISL6259A集成。
测试 VDD VDDP  dcin电压正常,集成开启13脚SMB_RST_N没有电压。集成12脚也没有电压觉得应该是上拉电压。先修
12脚VHST CRITICAL电压出来。电压来源是PP3V42_G3H,查了一下PP3V42_G3H是从U7090出来的。
第四脚出来的。没有电压第6脚VIN没有供电来。
有经过二级管和电阻。看有个电阻烧了。后面有短路才会烧
用二级档打了对地阻值。果真是对地短路。先拆电容。C7092
拆出不会短路了对地也正常了。找了个电阻100。和一个电容装上去
通电PP3V42_G3H 3.4V出来了。电流哗哗的上。

网友:
我的15年A1466能开机进桌面,灯不亮,风扇狂转。

网友:
技术666  有来有去

网友:
苹果电脑电路很清晰哦,待机问题,秒杀经典故障

网友:
先收藏一下先 改天遇到就好了

网友:
一步步查证,理论功底深厚

网友A:
绿灯不亮表示EC没读取到适配器信息,这里看起来是EC供电出问题了,不错不错

网友A:
拔掉ONEWIRE排线,绿灯不亮也是会有公共点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拔掉ONEWIRE排线,绿灯不亮也是会有公共点的

但是没拆机的情况下。肯定是没有公共点电压的。

网友:
绿灯不亮表示EC没读取到适配器信息,这里看起来是EC供电出问题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谢谢。 谢谢。

网友C:
集成12脚也没有电压觉得应该是上拉电压。先修
12脚VHST CRITICAL电压出来。电压来源是PP3V42_G3H,查了一下PP3V42_G3H是从U7090出来的。 分析的不错,只是不明白集成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没拆机的情况下。肯定是没有公共点电压的。

嗯嗯,你这里确实是没公共点

网友D:
绿灯不亮也是会有公共点的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集成12脚也没有电压觉得应该是上拉电压。先修
12脚VHST CRITICAL电压出来。电压来源是PP3V42_G3H,查了一下 ...

集成我们这边是说ic这些东西。可能不同地方称呼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绿灯不亮也是会有公共点的.................

没亮灯有公共电电压吗?可能是我修得少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绿灯不亮表示EC没读取到适配器信息,这里看起来是EC供电出问题了,不错不错

原本是进水接电灯亮的,后换过EC,BIOS旁进水,修复后一切正常开机,当装系统刚完成进系统后,灯灭(系统正常操作使用)同时风扇狂转,现在一直都能用,就是灯不亮,也不充电,当池有电时,只用电池也能开机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亮灯有公共电电压吗?可能是我修得少吧。

有公共点,而且能开机使用,就是不充电,灯不亮,风扇狂转。

网友E:
U7100 的16PIN有8.2V与公共点电压相同。把16PIN强行接GND时,电池能充进电,但灯不亮,系统正常进。10PIN\11PIN为3.3V,从J9500接口过来的中间针SYS_ONEWIRE为3.4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本是进水接电灯亮的,后换过EC,BIOS旁进水,修复后一切正常开机,当装系统刚完成进系统后,灯灭(系统 ...

现在灯不亮可以考虑换一下那条ONEWIRE排线。1466进水排线容易坏修过几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本是进水接电灯亮的,后换过EC,BIOS旁进水,修复后一切正常开机,当装系统刚完成进系统后,灯灭(系统 ...

接口是否有腐蚀等等,示波器测ONEWIRE总线看有波不。

网友:
苹果的待机比普通机复杂,有点绕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7100 的16PIN有8.2V与公共点电压相同。把16PIN强行接GND时,电池能充进电,但灯不亮,系统正常进。10PIN\1 ...

ec你有没有焊好啊。会不会是换的东西那个地方没有焊好

网友F:
主要是因为电容电阻短路导致PP3V42_G3H 3.4V没有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主要是因为电容电阻短路导致PP3V42_G3H 3.4V没有出来

是的。电容短路。电阻因为电容短路。所以开路了。

网友:
很牛吗,可以可以,学习了呢。很牛吗,可以可以,学习了呢。

网友:
楼主6666.先收藏着先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技术好有实力,机器修的不错的!

网友:
感谢分享 ,修进水的机器就是要 仔细,

网友:
   恩猜到就是3.42v出问题了 这个机器坏的多一般灯不亮不开机基本是他

网友:
理论功底高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,以前修到过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