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请教,联想Y50C 板号LA-C282P 不认独立显卡

楼主(2018-10-19):
机器能显示,就是认不了独立显卡,系统装过 了,拆机发现没独显供电,受控的62883C换过的了,怎样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??师傅们这个62883C有资料吗?该查那?

谢谢了,在线等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不太好搞。。先测测QFN芯片的工作条件吧。。显卡坏的机率也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太好搞。。先测测QFN芯片的工作条件吧。。显卡坏的机率也很大

没这个芯片的图纸

网友:
表示还没修到过,你看看下代用的芯片或者查独立显卡供电的开启来了没有

网友:
就米下锅,改集显,省了好多事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