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021WD奇葩问题

楼主(2018-10-19):
今天接一台联想L2021WD显示器,插电测试不通电,拆机测测得17V二极管损坏,以为是通病,报好价格客户也同意修,料板找两个一样型号的管子换上,插电试机,指示灯一直再闪,断电拔下驱动板,测量17V和5V都正常,接上驱动板5V测量在4。6----4.9之间跳变指示灯还是闪。电源管理是LD7575PS换过未果,光耦,50V电容换过涛声依旧,,改个通用电源板就好了,确定不是驱动板问题,有没有修过的大神,,出来指点一下

网友:
已解决,D853坏更换OK,发出来避免大家走弯路

网友:
驱动板用外接5v电流表,试试看看能不能用,可以的就是高压部分问题了

网友:
D853,这个是什么二极管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