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77 D3SH开机一小时后掉电

楼主(2018-10-19):
技嘉z77 D3SH开机一小时后掉电。彻底断电数十秒后再插电源线可以重启,但不长时间又会掉电,而且周期越来越短。此时BIOS中监测,12V电压已跌至8V左右(正常开机时12V+)。表测电源12V正常,主板12V也正常。何故?是板子的12V取样有问题吗?怎么pojie呢?谢谢!
掉电

网友:
求人不如求己,VIN2分压电阻坏,替换之搞定。

网友:
技嘉的老问题。+12V分压电阻坏。IO的128脚

网友:
然 而 并 不 是 128 脚, 请 看 下 IO 图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