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iu3s3 5秒掉电

楼主(2018-10-19):
h61miu3s3 5秒掉电 风扇转5秒就停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

查CPU供电无,RT8859M38脚无1V以上高电平,加焊芯片无果。

继续,查内存1.5V正常,待机3.3正常,总线供电都正常,查到桥旁边贴片大个子电阻时,供电无。

网上无此板图纸,分析跑线路,看哪路供电给它,如图中所示,LM324 7脚 输出到Q33G级,由S级给南桥
供电,查5脚同相输入端无电压,造成7脚无输出高电平,查5脚外围,经电阻到小三级管,三级管在路测BE级短,换个,
还是不行。短接Q33 ds 极,1.5V直接过去给桥供电,插电跑码亮机。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谢谢。 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