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和蓝宝石7730不兼容???咋回事??

楼主(2018-10-19):
网吧送来10片蓝宝石7730 D5 1G显卡,说是不显示,,找个AMD的主板测试后都正常,,不就又返回来说不行!
并说:网吧是B85的板子!!
好吧,找了个华硕B85的板子测试下,问题果然出现:直接接显卡,能听到主板正常后的 嘀  的一声,看是不显示,键盘灯也不亮!!
       但是如果去掉显卡接集显,正常亮一下,然后再插上显卡,就能显示!但是会蓝屏!死机,如果断电后,再通电直接用显卡,还是不亮!!

如此诉述高手能听懂么??总之,板子和显卡不兼容么???但是之前是用的啊

网友A:
不兼容也没办法,只能升级一下BIOS,看能不能兼容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兼容也没办法,只能升级一下BIOS,看能不能兼容,,,,,

升级哪个BIOS,,主板吗??显卡没找到

网友:
不兼容也没办法,升级一下BIOS

网友:
这个升级一下BIOS吧,还有可以吧显卡加焊试一下了。

网友B:
升级显卡BIOS  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  换个晶振试下 不行加焊或重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升级显卡BIOS  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  换个晶振试下 不行加焊或重置吧

恩,显卡有问题。           。。测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