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E CPU供电短路

楼主(2018-10-19):
CPU供电有一项短路了,更换了上下管个芯片,没有出CPU供电。
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 EN VCC TONSET电阻 BOOT正常,DVID 0V  ,DRAMPWROK/PCIE CLK/CPUPWROK这些都正常,FB电路量了电阻正常。
BIOS也刷过了

网友:
发现没有CPU供电真难修

网友A:
有些板子的电压检测不正常是没有cpu供电的哦,测下vin1 vin2这些看看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板子的电压检测不正常是没有cpu供电的哦,测下vin1 vin2这些看看哦

华硕没有这种情况,只有技嘉有这种情况 。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B:
小八脚rt9611A要换,主芯片asp1000rm也要换

网友:
查下cpu  vid组合电路。打一下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八脚rt9611A要换,主芯片asp1000rm也要换

我上面不是说了,都换过了吗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