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基础]
iPad5解ID

楼主(2018-10-19):
朋友从河南寄个iPad解ID。

然后就是一顿拆。
为了好操作  把主板拆下来
iPad解ID相对比较简单  我这个是WiFi版  拆下硬盘 去某宝买个码  拆硬盘写入

中间有个小插曲   直接开机连机 电脑会dong一声当是不连机   差点重做硬盘  想了下手动进dfu 刷机一路小跑
激活一下进去了。

网友A:
这种不是直接拆硬盘,测试架上解掉就可以吗,还要买码做什么用?

网友B:
手机也可以直接换硬盘解决ID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不是直接拆硬盘,测试架上解掉就可以吗,还要买码做什么用?

现在要买码了 以前改序列号号就行了好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机也可以直接换硬盘解决ID吗?

不能 要换套件

网友C:
测试架多少钱买的?什么牌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试架多少钱买的?什么牌子?

测试架同事的  艾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不是直接拆硬盘,测试架上解掉就可以吗,还要买码做什么用?

???你解过吗???

网友:
淘宝买码怎么搜索

网友:
iPad激活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