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173不过隔离

楼主(2018-10-19):
版号DAG35AMB8E0 REV:E 充电芯片和电源芯片还额隔离保护
三极管
都已经换过,无短路,就是不来主19V 会是IO吗?有人修到过吗?
芯片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啊。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保护隔离是N管 24V导通 你看看24V在不 再看看隔离管是否击穿

网友:
可按步骤来查,什么条件没满足就查什么,,,,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观察

网友:
保护隔离 跟EC 没有问题 的 你看看是不是 充电芯片来控制的
第一个长管的G级是怎么来的

网友:
没办法准确回答你这个问题

网友:
换充电芯片试试,应该会有收获。

网友:
BQ725/735的吧。换个芯片咯

网友:
他不是芯片全换了吗,这就要查条件了,发个图上传了才好帮你快速分析。ACIN正常吗。

网友:
插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满足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还是比较好搞的
:lol

网友:
经验告诉我 如果隔离没过, 你看下公共点阻值正常不,如果短路的,就属于大短路,你会搞定的。如果阻值正常,隔离不过,重点检查充电IC的工作条件!重点也放在隔离的第二个管上面,你试着移除第二个管看看第一个管是否导通了。依次排除问题!

网友:
3楼和14楼回答的正确

网友:
保护隔离mos官有问题也会导致24v没有,自能测到19v,建议先换mos,在册控制芯片条件

网友:
直接拉过去可以吗

网友:
不一定是芯片和隔离管的问题,看图纸查一下电路吧

网友:
看下充放电芯片

网友:
直接拉过来把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一般充电芯片没输出24V驱动电压 查充电隔离电路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没解决 bq738h充电芯片 那台机子后来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