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版号:MBX-240 1P-0113200-8011开机电流1.5不显

楼主(2018-10-19):
索尼版号:MBX-240 1P-0113200-8011开机电流1.5不显,显卡换过,下步不知道怎么做

网友A:
BIOS 刷了试过么?

网友:
再动显卡

网友:
应当还是显卡问题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应当还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 刷了试过么?

bios刷过了128kb和4m的都刷了   但还是卡在1.5左右

网友:
你这个机子最后修好了没?我和你的故障一样电流1.5左右,刷了BIOS一样

网友:
能引起你这种故障的问题也太多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SONY的机器显卡坏的很少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主板键盘下面有一排自定义开关  那个是读取屏幕码片的设置 你波动一下试试吧  我试过好几次  波动过来另一组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ONY的机器显卡坏的很少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主板键盘下面有一排自定义开关  那个是读取屏幕码片的设置 你波动 ...

亲,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个自定义开关,

网友C:
显卡嫌疑大些但这种老机子估计买到好的显卡的难度又些大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嫌疑大些但这种老机子估计买到好的显卡的难度又些大啊。

我也在怀疑显卡,但是怕像以前一样买到坏的显卡,那还不如让客户换板省事

网友:
有图纸吗 提供一下  非常感谢

网友:
电流有跳变吗,过内存了没呢

网友D:
先排除是不是过内存 过内存后就搞显卡

网友:
显卡跳了没有?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排除是不是过内存 过内存后就搞显卡

内存肯定是过了,电流有3次跳变 1.12-1.4-1.51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亲,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个自定义开关,

SONY的机器基本都会有的啊 就再键盘下面 有一排6个小上下波动的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ONY的机器基本都会有的啊 就再键盘下面 有一排6个小上下波动的开关

确实没有啊,我反复看过了确实没有

网友E:
多换几个试试 或者看你可焊接好吗
沵就是全世界
BGA没问题,就是不知道显卡芯片是好的没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多换几个试试 或者看你可焊接好吗
BGA没问题,就是不知道显卡芯片是好的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