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了个苹果A1342点位怎么和实物是反的

楼主(2018-10-19):
修一台苹果A1342,板号820-2877-B ,用点位图打开后,位置正好左右反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,是点位图还是程序下错了,我下了几个点位图都是一样的情况,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,请大家指点。这个是软件图

这个是实物图

网友:
我常碰到过,只能反着慢慢查,不懂是不是点位软件版本不对吗

网友:
把图纸垂直翻转一下就行了,软件上找找,应该有这个功能

网友:
点位软件有对调翻转功能的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试了,软件中没有垂直翻转的功能,基地里也没有人提到这个现象

网友:
通用点位图了解一波,翻转就可以的

网友:
这个是软件版本test Link  Program version 2.2,还有软件界面,看起来都很正常,是不是版本太低了?

网友:
没有翻转的功能,大家都是怎么用的呢

网友:
仔细看了下,以前看苹果的点位图,也是用的这个软件

网友:
楼正解,可以换个版本试下

网友:
估计版本不对,这个版本太多!!

网友:
习惯就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点位是什么格式的,可以试试通用点位图软件。

网友:
应该有水平翻转的操作键吧。在点位图上边的菜单栏里应该有的

网友:
是这样吗?

网友:
是的呀,你是怎么做到的,是用什么软件

网友A:
反转一下就可以了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转一下就可以了,,,,,,,,,,

怎么反转?我试了都反转不过来?

网友(点评):
通用点位图软件,BoardViewer,可以翻转的

网友:
点位图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,不是很难得。

网友:
软件里面,可以调反转的吧,LZ认真研究一下点位软件。

网友:
烧 就一个字 烧 就一个字 烧 就一个字

网友:
this is must hau=ve keep up handbad kdyk  kay and shis

网友:
启动通用点位图软件就报错,说是要开启GDI模式,在哪儿开呢

网友:
终于搞好了,XP中也可以支持的,前面为什么报错,是要安装net Framework4.0,安装了就好了,再次感谢大家

网友:
楼主软件不熟练吧

网友:
纠结这么多找个镜子,省事

网友:
-c 1_@_-i 1_@_-p TP2569_@_-s zx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