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无待机 不触发

楼主(2018-10-19):
这机器算是秒杀了····拆机 无修过,发现3V芯片发烫  测试5脚短路··直接拆掉PC411  OK 正常装机

网友:
线性3V短路,只是你很走运,,一般都是它的负载短路

网友:
拆了不装不怕有杂波吗

网友:
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3.3V 短路 烧CPU的 机器呢

网友:
一般不是烧IO就是烧CPU:):)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碰到的10台当中就有8台烧EC的  顺带待机芯片也有些烧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这个运气好啊,只是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很少遇到这么容易搞定的,一般都是其它电路短路搞鬼的。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。大量用这个。CPU 也有坏的。遇到二台。没搞定。哎。搞完短路。上电0.2左右掉电。估计CPU 坏了。集成CPU 。

网友:
the best have much hert to do is berrtful kdklan and has

网友:
这个电容不装长时间恐怕芯片会坏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还好,我遇到好多都是CPU集成南桥的。南桥坏的。

网友:
高手呀  运气特好 一般3V出问题  都需要动大芯片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,值得学习,谢谢分享了

网友:
哈哈  那就是我运气好了·····

网友:
没有烧鸡吗?应该是烧鸡烧出来的吧

网友:
额      直接拆啊  没有维修过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