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三色m2285b 不开机电压正常

楼主(2018-10-19):
部分用户反馈附件异常,版主留!
三色显示器各电压正常不开机通病 程序芯片坏。

H2285E-M2285B-PN 900-00-00210 M2270CLW-V9 V1.4好用.rar

网友A:
刷这种程序,用哪一种编程器比较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这种程序,用哪一种编程器比较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可以在线,也可以拆下刷,,,,,,,,,,

网友:
bios坏的好多,你知道吗我反正直接换一个刷,就可以啦

网友B(2019-03-30)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刷这种程序,用哪一种编程器比较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我同样型号的三色显示器 三色m2285b,刷你的程序没有一点反应。 最后看了一下,你这个是512K的,我的是128K的,
这杂牌为什么同一个型号,容量都不一样。 主芯片是一样的 2270clw

网友:
这是高手    这是高手   这是高手   这是高手   这是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刷这种程序,用哪一种编程器比较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用爱修网的RT809F,很好用的,在线刷显示器BIOS,还可以刷EC程序呢

网友:
信息路子的分享,要的下一个试试

网友(2019-05-08):
正好需要下了试试看应该可以点亮

网友:
楼主技术高  ......厉害了   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这种程序,用哪一种编程器比较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       rt809f好用,在线刷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还可以判定芯片是不是通电了

网友(2019-09-04):
这个要么线刷,不行就只有换芯片,基本没问题

网友:
MCU顺坏导致的问题不开机

网友:
上次刷机也没用 但是没换歌芯片刷
你可以换歌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