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产起亚K3全车不通讯 安全气囊故障指示灯常亮

楼主(2018-10-19):
2014年产起亚K3全车不通讯 安全气囊故障指示灯常亮

  修理店反映起亚K3全车不通讯。

  来到现场起动发动机怠速运转,仪表上的安全气囊故障指示灯常亮。

  用金德KT300诊断仪对车辆进行诊断,但全车都不通讯。

  诊断仪不能与车辆的各系统通讯,但各系统都能工作,初步判断各系统的电源是正常的,各系统的电脑应该也没有问题。不通讯的原因应该是CAN线不正常。

  对诊断座的CAN线进行测量,结果如下:

  奇怪,CANH线的电压比CANL线的低,不正常。会不会是CANH和CANL调换了?检查诊断座上的CAN线,6#端子是棕色线:

  14#端子是白色线:

  查阅电路图得知:

  诊断座的6#针脚应该是白色线,14#针脚应该是棕色线。

  把诊断座上的棕色和白色线对调后,诊断仪能与安全气囊系统通讯了,读取安全气囊系统的故障码:

  无法清除故障码。

  读取数据流:

  DAB-1级电阻值为25.4Ω,不正常。

  检查发现驾驶员的正面安全气囊的插接器未插上,插上插接器后,可以清除故障码。

  再次读取数据流:

  DAB-1级电阻值变为3.3Ω,恢复正常了。

  用诊断仪读取发动机系统的数据流:

  诊断座上的CANH和CANL线调换了,是人为所致。此车的诊断座上插了个GPS定位仪。

本案例由迅维会员(管豪富)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