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液晶显示器响应慢是缺什么电压

楼主(2018-10-19):
故障:一台液晶显示器响应时间很慢。静态图像切换线是会重影然后20秒后会慢慢变成正常。看连续图像就全是重影。看不清楚。一般是什么COF缺什么电压?

检测了。屏电路板上供电。VCOM 5.2V sw 5V  AVDD 12v  VDFF-7.9   GVH  27.1    DVDDS 3.3V
MLG 24V
屏开了耳朵上最上面有12个测试点。。下图

网友:
24V,在耳朵上没有查到呀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种屏,我直接放弃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以前有个把vgh的电压拉过来,具体到哪个点忘了

网友:
应该拉到那个点上????求高人。。不敢乱接啊!

网友:
求高人指点是缺什么电压呢、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就是缺少那个高电压,,,,,,,,,,,

网友:
直接换屏呀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A:
不怕死的27v飞到0v上试试

网友:
没液晶图就直接接10k电阻在试试没电压的耳朵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怕死的27v飞到0v上试试

飞了。。没用。,全白屏。。拿掉还是老样子。2个点都飞过了

网友:
一个个试试就红了,修看看,修看看吧。。。

网友(2018-11-23):
这个是高手了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B:
18.5的屏,是通病,飞到从上到下第五个点,就好。

网友:
前几天卖二手显示器作价60元入手两台故障显示器,其中一个就是这毛病,是pandaLC215的屏,有空也下死手弄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8.5的屏,是通病,飞到从上到下第五个点,就好。

亲。问下。。是飞到-2.65V那个点还是2.23V的点??是飞多少电压。GVH27.1V还是MLG 24V还是VDFF -7.9V

网友:
这个要是芯片坏了就不修了,叫客户换。几年前喜欢搞的,现在不搞了,没钱赚。

网友:
高手呀,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不修了

网友:
COF上明显缺少VGH,你打错了!上面的测试点都连接到逻辑板,用表笔测量一下不就知道通不通了?